AC_OFF这个信号什么时候才为高电平?

楼主(2013-05-30):
   今天分析到一纬创GM45图纸 如果在电池模式下,AC_OFF为高电平,那么U1就截止,如果接着插上适配器,他怎么才能让U1导通,在U1前面没有检测信号告诉后面的(或者告诉EC) 那么EC怎么发出低电平,使U1导通呢?适配器的检测信号AD_IN#必须要产生AD+才会有这个信号去EC  如果AD+没有电,那么AD_IN#一直为高电平,EC也检测不到适配器     AC_OFF到底是什么时候才会有效 始终没有想通 忘论坛的高手们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信号的问题我也不懂,看看哪个专家能解释出,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AC_OFF这个电压一般是后级短路才会有高电压控制,一般这个隔离没有保护就会通过R1和R2分压后的电压能导通U1.如果说检测适配器插入看到电源接口还有2根线

网友:
这样明白了 这信号其实是个保护作用对吧 当后极有短路的时候 EC才会发出高电平 使U1截止  饼哥 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供电短路会导致AC_OFF为高?实验过吗

这个还真的没有拿过主板做试练。我只注意到有些公共点短路了插上没得待机电流。隔离管控制为高。

网友(点评):
那是仁宝的ACON起效,不是ACOFF。。。

网友B:
朋友,你看U1是P管,当G是低电平U1导通,而且G受控于q2(pnp),q1(npn),以及R1和R2,要使U1的G是低电平那么R1和R2必须是分压的上下拉关系,所以Q2必须截至,所以Ad-Off应该是高电平,所以Q1不可以导通,即当adoff是低电平才可以,现在再讲一下adoff的产生,当充电IC的ACIN脚位侦测到电池时,就会在ACOK脚位发出acok高电平信号,在经过一个N沟道管子转换成acin#低电平信号给I/O,I/O受到低电平信号后就会发出adoff低电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看U1是P管,当G是低电平U1导通,而且G受控于q2(pnp),q1(npn),以及R1和R2,要使U1的G是低电平 ...

EC收不到ACIN也不会置高AD_OFF。
我试过纬创的。

网友C(2013-06-30):
我有块板,AD-OFF始终为低电平,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块板,AD-OFF始终为低电平,请教。。。。

低电平才正常

网友:
找个一样的好办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
一样的好板对比

网友:
适配器模式下,ACOFF为低

网友D:
真正的DC AC切换的管子
应该是U2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正的DC AC切换的管子
应该是U2

不是吧 U2只是导通适配器电压到公共点的   还有隔离电池的U7要和他一起工作才行 不然适配器电压过来会和电池电压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