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开网吧电脑用什么配置最好?

楼主(2013-05-30):
   想开一网吧很久了,现在就是不太知道网吧的主流电脑配置,希望各位大神们给点意见

网友:
翼龙955CPu  + 970 主板 +460显卡+4G内存  对于网吧游戏玩者相当够用

网友:
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
你到你们那里生意比较好的网吧看下配置就知道了呀

网友:
网吧用INTER平台吧,虽然前期可能比AMD贵,但后期这电费要省不少,也比AMD平台稳定。视频区:随便搞吧,双核+集显就可以了,游戏区:3带I3+4G内存+H61+700元左右显卡,能通吃网游就可以,高端区:3带I5+4G内存+H61+900元以上显卡。硬盘320就可以了吧,现在一般好一点的网吧都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要是预算不够,把显卡档次弄底一点也行,不够把键盘和鼠标弄好一点。纯属个人意见,勿喷

网友:
说错了主板未B75或者H77

网友:
i5 CPU  应该具备的啊

呵呵

网友:
是打发士大夫似的

网友:
I5的CPU,650的显卡,26或27的液晶,如用XP系统则内存4G,用WIN7的话上到8G,用无盘系统。

网友:
一般价格都在
2300左右,比较好了  网吧都是用 无盘装的系统。部分区域可以搞定到2600元左右,收费搞高点

网友(2013-12-15):
     推荐用AMD速龙四核

网友(2014-02-08):
e3  貌似更有前景

网友:
3500元稳定实惠高效网吧配置推荐
配件名称 品牌型号 参考价格(元)
处理器:Intel酷睿i3 2120/散装 ¥660
散热器:商家赠送 --
主板:V星 H61M-P31(G3)主板 ¥349
显卡:七彩虹iGame550Ti烈焰战神U D5 ¥749
内存:宇瞻DDR3 1333 4G ¥189
硬盘:希捷(Seagate)500G ST500DM002 7200转16M ¥329
电源:酷冷至尊 战斧二代 主动式400W电源 ¥199
机箱:先马A31 ¥159
显示器:宏碁(acer) G236HL Bbd 23英寸LED背光超大宽屏 ¥839
键鼠:新贵(NEWMEN)T-101 ¥39
摄像头:环宇飞扬(UniFly)网魔V6摄像头 ¥25

网友:
2楼的配置不错,可以

网友(2014-05-04):
怎么还要硬盘呢

网友:
都用无盘了,现在的网吧生意不怎么好了哦。

网友(2014-09-19):
电脑人手一台了,

网友(2014-10-23):
现在的网吧生意不怎么好,当然要看地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