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12V短路

楼主(2013-05-30):
AM2主板,CPU供电12V对地短路,供电芯片,高低管都拆了,单桥拆了故障依旧。求思路。

网友A:
哪你 说还剩什么了,首先插小头短哪就跟桥没什么关系,首先把供电12V管子排除,剩下的自己想吧

网友:
小师傅,我真的不太懂得,求你明示。急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你 说还剩什么了,首先插小头短哪就跟桥没什么关系,首先把供电12V管子排除,剩下的自己想吧

小师傅,你就赶快告诉我吧,急等。

网友:
串口芯片坏了

网友:
排除掉12v管子和供电芯片之后还短 看看芯片周边的电阻电容

网友:
用烧机打法,也许有惊喜

网友:
烧机会直接爆的。

网友:
把供电管全拆了,卸下来测一下。

网友:
还真是郁闷死了,楼上的正解,12V管子旁边的电容坏了。也看出来自己的技术真的差的太多了啊。

网友:
驱动芯片拆没,注意芯片边上的电容有没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