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3820T JM31-CP 09921-3 显卡216-0772000 的BIOS

楼主(2013-05-30):
AS3820T JM31-CP 09921-3 显卡216-0772000  的BIOS,此机已经经过测试,放心使用,是HM55桥片的BIOS

AS3820T JM31-CP 09921-3 216-0772000.zip

网友:
下了  刷上去机器亮是亮  显示一下ACER   LOGO就黑屏  不知道是我主板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我这个板已经跑过3D,已经发给客户,你的板应该有问题,重做下显卡

网友:
呵呵  谢谢  已解决  是我显卡没焊好  这显卡贵 不敢弄太高温度

网友:
jolgf1234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ser=jolgf1234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ACER 3820ZG开关上面有1.5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低了,不触发。BIOS,EC bios也刷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1.5是低了,可能问题就在这里,你找个图纸顺着往下查,正常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