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显示器高压保护问题

楼主(2013-05-30):
一HYC杂牌显示器开机3s黑屏用手电照射有暗像   拆机测 5V 12V都正常   无意间把ON/OFF对地短接下尽然亮了 然后一直亮(这个时候没接屏)然后关机在开还是亮下就灭  把ON/OFF短下还能亮  这个是什么问题    求救啊~~~~~

网友:
这个是低电平开启的

网友:
      换掉吧,不难啊

网友:
就是 换个开关呗

网友:
已经解决  换了一块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