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能否换灯管?

楼主(2013-05-30):
有人换过联想X200的灯管吗?维修店的说这个机器的屏和灯管是一体的,不能换。

网友:
lcd不就可以换灯管么~

网友:
只要是lcd的就可以换灯管

网友:
可以换 只是容易换坏 上次就换坏一个 太薄了 不好换

网友:
这种有LCD有LED的,如果是LCD的就可以换啊,。。。不过这种都是主板烧保险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