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HP笔记本AMD机爱坏CPU,尤其天气热了爱犯这毛病

楼主(2013-05-30):
这几天一连修了多台笔记本,最多的是HP本本。
HP本本坏得多的,除了“显卡门”,还有一个“AMD门”,呵呵。。。
HP笔记本AMD机特爱坏CPU,而且故障特别奇怪,不好判断,
为了一些新手少走弯路,特别做了这一小贴。
先说我刚修的HP两个机型:HP 325和CQ40
这两款CPU坏的现象是差不多的:
有时能亮机,有时不亮机;
亮机时,使用挺正常的,但重启就不亮了;
不亮时,会掉电再重启后,就不掉电了,电池停在1.35A左右,像似不过内存似的(这点容易走弯路:各电压都正常,就会自然而然地去做北桥);些时,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灯闪的变化,这问题就很好判断了;灯是每隔2-3秒就闪一次(论坛一个兄弟说的,一闪CPU二闪BIOS三闪内存四闪显卡),据此就可以判断是CPU问题。
而且这款机型的CPU大多是QL系列:爱坏,可以更换RM系列或ZM系列的U较为耐用。

小结到此结束,写得不妥的地方请大家指正,如果写得好就就加分吧,我会写更多更好的贴。

补充内容 (2013-5-31 00:55):
统一回复大家灯闪的情况:是键盘上的数字灯和CAPS灯,两灯同时是每隔几秒闪一下

补充内容 (2013-7-7 00:17):
今天返修了一台刚换CPU 40多天机器CQ40,所以特来作进一步补充:原来之前可能是误判,今天诊断故障是CPU座虚焊,由于CPU难以加焊成功,我的处理办法是在CPU上垫0.2MM铜片以压紧座子,反复试了十几次都OK,交付客户

补充内容 (2013-8-20 13:54):
HP灯闪的判断方法,有些人还是不清楚,在此自己亲自测试了一下。
HP机是观察灯连续闪的情况来判断故障,而不是灯闪的总次数。例如,不过CPU,每隔3秒灯闪一次,一共闪5次。不过内存,灯连续闪3次,一共闪三趟(总9次

/:)清风陈锋 + 5 很给力!

网友:
amd的u真心容易坏  唉唉哎

网友:
我也碰到过好几回这样的了。

网友:
更换RM系列或ZM系列的U。你换过吗,有确认过不?

网友:
楼主你说的灯闪是指哪个灯呀?可调电源的灯吗?

网友(点评):
键盘数字灯和CAPS灯,同时隔几秒闪一次

网友A:
同问世那个灯啊?

网友(点评):
上楼已同答

网友:
台式机的AMD的U坏的也多

网友:
tk57只要35告诉客户还以为我骗他呢

网友(点评):
TK系列的U不合适这两款机型,请注意哦

网友:
AMD的CPU的确容易坏

网友B:
楼主你说的哪个灯闪烁啊 能告诉我吗

网友:
分也给你加了 说一下是哪个指示灯来断定的  大家都想知道

网友:
修过一个CQ40的机子 大小写灯一直闪 工作正常  最后没办法把灯取了

网友:
把  灯   讲详细点行不?

网友:
有时候网络上买的U也是坏的,这是最郁闷的,我特怕买这样的U

网友:
常备此u有备无患,今天就修了个此u坏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哪个灯闪烁啊 能告诉我吗

是键盘上的数字灯和CAPS灯,同时每隔2-3秒闪一次。
7楼也已经回复过了

网友:
统一回复大家灯闪的情况:是键盘上的数字灯和CAPS灯,两灯同时是每隔几秒闪一下

网友:
以前有个cq40的就是这问题,,干桥,换桥,最后换u亮了不过机器修的桥温度高了,!最后最后,没修好,

网友:
是呀,这种机子的故障很奇特,一判断不准很容易就走弯路啦,特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世那个灯啊?

谢谢啊,了解了

网友C:
这U我换了十多个了,对维修来说是好事!

网友:
遇到过好多Cpu坏的座子有问题的还真的没遇见几个。

网友:
AMD的垃圾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U我换了十多个了,对维修来说是好事!

遇到了,判断准,还真是好赚钱。。。呵呵

网友:
这款u设计缺陷 我也换了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