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为什么我用U盘ghost ghost到一半就出错了啊

楼主(2013-05-30):
我听别人说,把ghost镜像拷到硬盘上就可以装了。可是还是不行!!!!!!!!求教.....

网友:
提示什么出错了

网友A:
你拷贝在哪个盘的,如果在C盘就肯定不行的,因为装系统的盘在装系统前要把之前的文件抹除掉,还有一个关键性问题,你能不能确定映像文件是完整的。

网友B:
镜像文件有问题或者C盘有坏道,还有内存也有可能

网友C:
无图 无真相   LZ上过图好说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图 无真相   LZ上过图好说些

好吧!下次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镜像文件有问题或者C盘有坏道,还有内存也有可能

汗          这么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拷贝在哪个盘的,如果在C盘就肯定不行的,因为装系统的盘在装系统前要把之前的文件抹除掉,还有一个关键性 ...

我先是拷到D盘,不行。应该是好的吧。那次别人都装了的

网友:
很明显是镜像文件有问题···要不就是C盘坏道

网友D:
这种情况我遇到的是镜像文件损坏造成的。

网友:
系统有问题啦···你换个系统文件看看

网友:
GHSOT很多英文的 你没选好 就装到 U盘去呢 所以对于新手来说还是用光盘装 一键GHOST好些 什么都搞定呢

网友E:
提示yes or no一般是恢复到某个文件有问题,你yes过去,如果不是系统关键程序也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我遇到的是镜像文件损坏造成的。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示yes or no一般是恢复到某个文件有问题,你yes过去,如果不是系统关键程序也是可以开机的

yes过后就回到桌面了

网友F:
为什么一定要用U盘装呢,用光盘换个系统重装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一定要用U盘装呢,用光盘换个系统重装一下啊

u盘用习惯了

网友G:
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内存????内存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