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络总是掉线

楼主(2013-05-30):
跪求各位大神帮助:
             小白的工作室的网络总是各种掉线,上一会儿就莫名的掉线,上不去网,然后就重启路由器(软件重启),接着就可以继续上网,但是不一会儿就开始掉线。起初工作室的人以为是路由器坏了,已经找卖家换了5,6个,但还是频繁掉线。同时,我们这边的网络是我们这边的信息服务中心将分配给我工作室的IP地址与路由器的MAC地址绑定,然后就可以上网了。每次我们换回来的路由器都会让信息服务中心重新绑定,但仍旧是掉线不断。掉线时,打电话给信息服务中心的人说,我们上不去网,但他们总说他们我们的网络是通的。所以跪求各位大神帮助,看看是什么情况可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ps:路由器是TP-LINK的

网友:
顶下~跪求大神们帮助~

网友A:
是不是你们的机器中有谁得机器中毒了,排除下

网友:
肯定路由问题

网友B:
就你一个人掉,还是大家一起掉,这个你先说清楚,还有,一般是多少时间掉,掉了后有没有自己又连接的情况

网友C:
TP的还拿来工作室用,家用我都嫌它菜,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先要高清你们公司与信息中心间的网络拓扑结构,才后才能快速的分析定位故障点,楼主可以站内消息联系我,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你要说的详细点呀

网友D:
这个是无线连接起冲突,不是路由,也不是无线的问题,是设置问题,是信息服务中心在设置开放端口,比如里面的端口是设置开放3个,当你这网络共连接了4台电脑,在网络忙时就会出现有一台电脑就无法连接网络,也就有一台电脑的网络端口被断开,只要从启路由,又可以连接,通常信息服务中心,为了保障网络的畅通,都不会把端口开发太多。

网友E:
换个猫,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猫,应该可以

我们这边没有猫呀,在楼下只有一个大的交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们的机器中有谁得机器中毒了,排除下

用软件查过,没有发现中毒呀,目前用一台机子上,也还是会掉,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你一个人掉,还是大家一起掉,这个你先说清楚,还有,一般是多少时间掉,掉了后有没有自己又连接的情况

大家都上不了的,掉了只要不重启路由,就不一直不能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的还拿来工作室用,家用我都嫌它菜,自己看着办吧!

推荐个好点路由吧,目前我们这边见的最多就是T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无线连接起冲突,不是路由,也不是无线的问题,是设置问题,是信息服务中心在设置开放端口,比如里面 ...

问题是最近一台电脑上,也会莫名的掉线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艰深,你看看重新设置一下路由器能不能行,不行的话你就要找一下网线了,有可能网线头没有卡好,有露出来的线,一些电磁干扰把它干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艰深,你看看重新设置一下路由器能不能行,不行的话你就要找一下网线了,有可能网线头没有卡好 ...

重新设置过,问题总是解决不好,所以很郁闷

网友:
听 老夫一言吧  你里面的电脑先全部做下系统 没有为什么 相信就做

网友:
你网卡有可能有问题 换张独立网卡 看得行不 也有可能是网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艰深,你看看重新设置一下路由器能不能行,不行的话你就要找一下网线了,有可能网线头没有卡好 ...

好的,试试看....

网友F:
问题不在你家,向上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不在你家,向上检查

好的....多谢了,我再检查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