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内存条俩插槽中间落下焊锡怎么办 现象是走到内存自动掉电不过内存

楼主(2013-05-30):
现象是走到内存自动掉电不过内存

网友:
这位仁兄真牛啊,这个真不好解决,要解决只有把内存插槽一块取下来,要么就把插槽倒过来直接用风枪吹,注意打焊锡膏,要么直接换主板得了

网友:
这个最好还是别修了。基本上报废了

网友:
掉在哪个位置了,用镊子挑出来,换内存槽呗,

网友:
换槽吧,换个内存槽总比主板报废好

网友:
用热风机吹,温度别太高,应该能弄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