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待机51125芯片发烫

楼主(2013-05-30):
   昨天接到同行送来一台CQ45,说不上电。拆机测3。3 V 5V都正常,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14A摸待机芯片
51125发烫,五秒后电流掉回 0.02A。芯片也不烫了,但之前的3/5V都没有了。再测LDO 8(VREG3)脚还
有3。3V,17脚(VREG5)有5V。断电打值3/5V电感都有一百多应该是正常,难道哪里后级拉低了呢。

网友:
后级电路  看3V 5V 回馈电路 元器件是否损坏。

网友:
同意楼上,重点查后级和反馈电路

网友:
是说反馈的四人分压电阻吗,也没见有异常。论坛里查了一下好像这种问题EC坏的很多。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了呀!

网友:
一般都是ec坏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kunmiao521 -2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订货了。过两天到了再说

订什么东西呀

网友:
先换3 5v供电芯片  不行在查后级有短路

网友:
不先换51125搞一下啊?

网友:
我先换EC。

网友:
换完EC还是一样。

网友:
查查线性电压过二级管去了哪,一个一个拆二极管你会有收获

网友:
换了51125再说啊,可能是后级短路造成的,不过最好先换了看还是这样那就重点查负载和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