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稳压电源3005S和3005DM的问题

楼主(2013-05-30):
前段时间,用的3005S坏了,电压不稳,乱跳,19V突然一下跳到24V,幸好没烧东西

当时看着用了两年还好,就准备再买一个,看到有升级版的3005DM,稍微贵几十块钱,就拍了

货还没到,但是急着用电源啊,于是就把3005S拆了,拆了发现取掉4个旋钮的板子电压是很稳的30V

就到网上查了下,说这个是通病,就跑电子市场买了4个电位器回来,1块钱一个,就是可调电阻

装上去后,OK,非常好,就顺手把风扇给换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噪音是比较大的

换风扇后噪音确实小了一点,但是不明显,分析应该是风力对着变压器直吹,单独风扇是没什么噪音的,是吹在铁片上发出来的声音。

这个问题就不管了。

再来说说我新到货的3005DM,据说是改良升级版,静音。

后来我发现它噪音其实比3005SI还大,只是加了温控,空载的时候因为变压器温度较低,风扇是不转的,一旦转起来噪音还是一样的,甚至由于风扇不好,噪音还更大一些。

然后就是坑爹的空载电流了,刚买回来,用了半小时,开始是正常的,后来就有空载电流了

就是不接任何东西,只是电源开着,它最后一位数几分钟后就由0.000变成0.003,后来是0.005,0.006

跟卖家联系,跟厂家联系,厂家的技术人员说是显示板有问题,这个型号有这个通病

又是通病。。。。。给我发了块显示板来,装上,过几分钟,还是一样。。。。

又打电话,告知还是显示板的问题。。。。我无语,这个已经折腾了个把月了,算了,将就吧,幸好3005SI好了,这个就做备用吧

另外,看到友人说3005DM显示电压不准,这个是可以调的,显示板上有两个东西,应该是可调电阻,一个是黄色的,可以用十字或者一字螺丝刀拧的,一个是只能用一字螺丝刀拧的。用万用表量着调一下就是了。

网友:
3005DM然后就是的空载电流了,刚买回来,用了半小时,开始是正常的,后来就有空载电流了

就是不接任何东西,只是电源开着,它最后一位数几分钟后就由0.000变成0.003,后来是0.005,0.006
确实有这种问题 我的现在都0。008   0。009了 基地卖这种电源坑爹

网友:
温漂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