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遇到这个问题 总是不能释怀,因为一直都没修好

楼主(2013-05-30):
           每次遇到这个问题 总是不能释怀,因为一直都没修好  在论坛潜水也很久了,跟跟很多大侠学习了很多知识,在这里先谢谢奉献的大侠们。借此机会,和大侠讨论下 这个我一直不能修好的问题 一般遇到这个电源 我都不修了。也曾经很天真 的想过要一定攻克这个问题,转了一个很大的圈 还是回到了起点。最后还是困住了自己。
            直接说正题吧。长城网星  之前故障表现 多次开机才能启动电脑,今天彻底不能启动电脑了,拆开一看 电源坏了,万用表测  紫线 4.95v   绿线 3.5V(长城电源都是3.5--3.6V之间)  完全满足开机要求 就是电源不工作。这类问题我 分为 3种  1  触发性 短路  即 出发后 马上短路保护(一共遇到9个这样的电源 从来没修好过,)   2   启动 电阻 开路(修好过2 个 9个电源之外的2个)   3  7500 B 附近 的1850三极管 有问题(没修好9个之外的1个)

            下面请继续~~~~~~~~·

网友:
不会吧?加速电容检查了没有?辅助电源的12V滤波检查了没有?最好直接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A:
如是7500芯片,你断开4脚,再短路绿黑线看看能否启动,如不能启动则芯片有问题,如能启动则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
-12V那一路检查过没有,过压保护的可能性高一点!

网友B:
是不是风扇转几下就不转了??

网友:
检查过了,开始不放心从料板拆,直接购买新的  换上去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风扇转几下就不转了??

风扇 压根就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是7500芯片,你断开4脚,再短路绿黑线看看能否启动,如不能启动则芯片有问题,如能启动则保护电路有问题。 ...

今天 购买了2个全新的7500B  换了上去 故障依旧  断了4脚 还是不能启动

网友C:
直接把7500  4脚短接对地  不启动查7500   8   11脚电压变化 有变化故障在推动管或开关管。反之7500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7500  4脚短接对地  不启动查7500   8   11脚电压变化 有变化故障在推动管或开关管。反之7500电路问题 ...

谢谢 张老师指导~我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7500  4脚短接对地  不启动查7500   8   11脚电压变化 有变化故障在推动管或开关管。反之7500电路问题 ...

烙铁居然断了 ~~~~555  几天后继续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7500  4脚短接对地  不启动查7500   8   11脚电压变化 有变化故障在推动管或开关管。反之7500电路问题 ...

4脚短接对地  不启动查   推动管 是查 1015这类吗 还是差SBL2045 这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7500  4脚短接对地  不启动查7500   8   11脚电压变化 有变化故障在推动管或开关管。反之7500电路问题 ...

2个 13007  检查过了 下面的电阻也检查了,都没发现问题~~~~

网友D:
推动管是1815或者是C945,是一对哦。

网友:
通常处理办法:
1.确认大电容没有问题,两个大电容电压对称。
2.取下保险,用40-100W白炽灯替代,或者直接串在PFC变压器那里,不接PFC线圈。
3.取下13007,测量BC、BE、CE结,看是否有短路或者漏电,确保功率管没有问题。
4.测13007周边小电阻和二极管,有损坏的更换掉。
5.测7500第12脚输入电压,正常在10-30V之间。长城的通常在16V以上。测第13、14、15脚是否有5V输出。没有,测7500周边是否有故障件,或试换7500B。
6.测第8、11脚是否有2.2V左右电压。测1815C极是否有1.5V左右电压且两管对称。最好取下1815来测量过,确保推动管正常。
7.按版主所说,直接对地短接7500第4脚,测8、11脚电压,如果基本不变,电源不启动,7500或周边电路肯定有别的问题了。比如肖特基整流管可能有短路的。电压下降到1.8V或以下,故障在推动级或者初级功率管。
另外,7500的第1.2.3脚电压也是重要的参考依据,它们是反馈、取样的相关脚,电压不正常,也会引发保护动作,关闭8、11脚输出。

网友E:
长城不启动或者启动即保护,我现在没有修不好的!都是按以上思路检测,另外,串好灯的情况下,也可以把7500第16脚用1K电阻与地相连,以排除保护电路动作引发的保护。当然,这个方法我通常在风扇一转就停的时候才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动管是1815或者是C945,是一对哦。

我还是上一个图吧~~这个网星 电路和老长城 有点出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城不启动或者启动即保护,我现在没有修不好的!都是按以上思路检测,另外,串好灯的情况下,也可以把7500第 ...

请长期关注此贴 我稍后附上7500  待机 和短接 黑线 绿线 的数据给您

网友:
我手上正好有一个一样的,前天修好的。损坏件:5VSB滤波电容X1、200V滤波电容X1、100K均压电阻X1、13007X1,250V4A保险管X1。

网友F:
顺着12脚 8.01V  检查 周边电阻 二极管 都是好的~~~奇怪了 每次我都遇到 奇难杂诊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顺着12脚 8.01V  检查 周边电阻 二极管 都是好的~~~奇怪了 每次我都遇到 奇难杂诊的电源

5.测7500第12脚输入电压,正常在10-30V之间。长城的通常在16V以上。

先检查产生8.01V的整流及电容
然后12脚 8.01V, 唯有遂一将连8.01V的零件断开
看能不能将8.01V升回正常10-30V之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顺着12脚 8.01V  检查 周边电阻 二极管 都是好的~~~奇怪了 每次我都遇到 奇难杂诊的电源

可以外接个12v给12pin,看下是否能出现5v基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可以外接个12v给12pin,看下是否能出现5v基准。

这个电源 是有5V 待机的

网友:
都是大侠啊,学了不少知识,感谢各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 是有5V 待机的

这个测的是主电源pwm得到供电后是否出现5v基准来初步判断ic的好坏,不是看是否有5v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测的是主电源pwm得到供电后是否出现5v基准来初步判断ic的好坏,不是看是否有5v待机。

IC 我直接换了一个  还是这样~~~

网友H:
你断开494的4脚,再短路绿黑线看看能否启动,如不能启动则芯片有问题,如能启动则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断开494的4脚,再短路绿黑线看看能否启动,如不能启动则芯片有问题,如能启动则保护电路有问题

试过了 不行~~~~

网友I:
楼主检查了这么久都没有公布一下7500各脚在待机和短接时的电压数值,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可见思路有点走弯了。以前修过一个不启动的例子,希望对你有帮助吧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7395-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楼主检查了这么久都没有公布一下7500各脚在待机和短接时的电压数值,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可见思路有点走弯了 ...

哎 不是我 不公布呀  修这个 电源 烙铁断了  也就罢了, 我借了一个回来  万用表 借给朋友  弄错档位 220V 直接进去万用表 也烧了~~·目前 还在邮购 下雨 邮购迟一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哎 不是我 不公布呀  修这个 电源 烙铁断了  也就罢了, 我借了一个回来  万用表 借给朋友  弄错档位 220 ...

如果只是平常的一点兴趣就无所谓,如果和职业相关就要多备齐一些仪表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只是平常的一点兴趣就无所谓,如果和职业相关就要多备齐一些仪表工具了

业余的  ~~~要是专业 我早就把这类电源修好了~~~

网友:
学了不少知识,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J:
你这是有待机,电源不启动故障,也是电源中常见的故障
其实好多朋友说的好,我再归纳重复一次
只接短接7500 4脚到地,看电源是否启动
如果能启动,说明问题在后级保护了,也就是说339芯片周围,三个双二极管,输出滤波电容...
不能启动,重点查7500 8、11脚至 两个主开关管之间的,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

网友:
电源问题多啊 ··我手里好多都是只有待机5V其他没电 怎么搞i··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是有待机,电源不启动故障,也是电源中常见的故障
其实好多朋友说的好,我再归纳重复一次
只接短接75 ...

这些都查了 还找不到故障  你想过吗/遇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