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9不过保隔

楼主(2013-05-30):
拿到手时待机为0,拆机公共点没电压,估计保隔没过,u119的s极g极都为19v,d极为0.4v。测芯片24751,发现5PIN电压为0.4,sony的ACDET由AD_OFF_HW#控制,测得为0v,不正常,查出是有RTC控制,RTC电压由coms提供,放电,5PIN电压2.6v正常。u119的g极为低电平,但是d极仍为0.4v。直接用镊子搭,开机跳变正常。P沟道u119坏,换了个P沟道g极又变为19V,BQ24751B的28pin为19V,5pin为2.6v,8pin为2.46v。10pin为0v,13pin为0v没对地短。

网友:
sony 的机子先放点试下

网友:
放过电以后5pin电压才正常的。

网友:
直接短接管子,放弃电池。

网友:
换了BQ24571好了,换了两个,第一个有REF输出了但是4pin还是19V,第二个换上4pin终于为13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