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钻石版 2.3+

楼主(2013-05-30):
    最近同事玩大型3D游戏,换了块牛叉的显卡,而电源仍是如题所述的09年配置的电源,额定功率300W.由于前几天天气也比较热,他游戏正玩得哈皮的时候,电脑黑了。他也懒得修,这款电源与我自己的电脑电源是同型号的,于是就拆开了修修看。
    拆开检测情况是这样的:保险完好,交流输入抗干扰电路中一高压瓷片电容有灼烧开裂痕迹,更换之。其他无明显故障痕迹,加电测试,绿5V正常,紫5Vsb也正常,短接强制启动,橙3.3V由4点几伏缓慢降至3.4V正常范围。但是红5V一直稳定在8.3V左右,黄12V则稳定在4.3V左右,其他蓝-12V则有-18.5V之高,其他路电压好像也不正常。
    此电源为7500B+LM339N为控制芯片,检测发现7500供电脚电压12.8V正常范围,检测芯片也无明显故障。各电容自不必说了,无鼓包,推动管和整流管也都量了,无异常。
    由此,我基本可以推断出是主电路开关变压器故障,可能是内部绕组线圈匝间短路粘连或开路致使各路电压全部错乱,至于3.3V这路电压正常,因为它不是有独立绕组的来,而且有独立的431稳压电路。外观检查变压器,发现黄色的胶带有紧缩变褐,且通电空载时,变压器附近一直热哄哄的。拆下测量了各次级绕组,由于绕组多,也不清楚具体结构,也没量出个所以然来,又装上去了。
    不知有遇到过类似故障的大神们怎么看?

hjq
你表有问题了!2个大电容上都有160V左右?

网友:
你测量一下2个大电容的电压,看2个电容的电压是否平衡,这种现象也不排除300V电压异常。你测的电压值应该要保护,不知道怎么没保护?

网友(点评):
两个电容上的分压正常,都160V 左右,异常的话我想也会影响辅助电源电路的吧

网友:
7500的各引脚电压是多少啊?和正常的比较看有无差距?

网友:
测量一下7500的各脚电压,和正常的工作电压比较一下,12脚电压偏低,在20V左右为正常。

网友:
其实楼主怀疑主变压器有问题而又有同型号的电源,可拆下代换一下就清楚了。不过在代换前可以检查一下12V到7500的1脚之间的电压反馈线路,如果反馈电阻无变值或断路则试串接3K左右的电阻,观察12V、5V和—12V的变化

网友(点评):
恩 自己的电源好好的 也懒得拆 住处跟工作地方也不在一起 有时间还是拆拆看

网友:
沒問題的,兩個电容串联的,总电压310左右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13-10-22 02:21):
拆了自己的电源,才发现同事的是个山寨货,PFC模块是一叠实心正方形铁片,不是水泥,他的那个开关变压器功率缩水,型号自然也不一样,怕损坏自己的电源就没带坏。稳压反馈这块应该没有开环,否则电压会不停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