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通病

楼主(2013-05-30):
电源检测信号高电平输出到了I/O就成了低电平,电路上没有出现不对的问题,3V 5V就是不输出,通病BIOS问题,刷了对的BIOS,3V 5V 出来,哈哈,不用说装回试机,一看亮机收钱
通病

网友:
啥子情况一来就通病 是不是通病哦

网友:
我刚修了一台 不加电 刷EC BIOS 好了

网友:
前两天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查了大半天!!!

网友:
B460没遇到过,V460遇到过

网友:
我修了一台 不加电 刷BIOS还是木有好

网友:
LZ,你这个是开机后才出3,5V的吧

网友:
这通病修过好几台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网友(2014-07-23):
待机电流023左右 ,开不了机, 一般是cpu 供电上管坏了,换了上管记得还要换cpu供电主控芯片,就ok了

网友:
刷ec bios刷好过

网友:
谢谢您经验的共享,我想问下您blos是从那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