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电流1.0A不亮机

楼主(2013-05-30):
联想G450电流1.0A不亮机,显卡更换全新的,还有像什么U口短路损坏的情况没有。BIOS也刷过了全板电压都正常的。无从下手了。
显卡是N10M-GS2-S-A2(芯片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换个几个旧的植球也是一样的)

折磨几天终于搞好了这台鸟机,内存基准电压所挂的一颗电容挂

补充内容 (2013-6-13 15:17):
此电容是微短,对地大概在22左右。正常的应该在80左右。我也是量内存基准电压时才发现的,正常在0.75V左右,我这个机器在0.2不到,后来翻图纸一路查过去才发现的,

网友:
再换个显卡看看  什么显卡

网友:
支持一楼的。芯片可能有问题,应该不是没焊好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种显卡几乎没有出过问题在我们这里

网友:
基准电压没有,应该没过内存吧。

网友:
电容是你量出来短路还是别的问题排查啊

网友:
就是说说怎么查到的呢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那小东东坏了呢,难道你整个板元件一个一个测?

网友:
1.0电流的时候没过没过内存呢?应该是没过的吧?

网友:
您是内存基准电压不正常,才找到这个电容的吗

网友:
这个估计比较难排查....

网友:
我有个和你的一样电容上的电压是0.7V

网友:
我这个电容没坏,我这个不知道怎么解决,第,刚刚接触笔记本不到两个月往各位前辈帮帮忙

网友:
看来是内存不过啊。

网友:
那就是不过内存插上   或拔掉都跑一样的电流。。楼主你的主板修好了,,修好了就告诉一下下  我的就是不过内存跟你的一样
       分享分享吧楼主

网友:
楼主内存都没过怎么总在干显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