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8132M-AL1E网卡上哪些电压是自产生的?

楼主(2013-05-30):
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664754360/Image/(]]IDLN96]Q%7D5_Y2_O@~Q0K.jpg 这个是不是3。3V 是板上供的,其它的都有是网卡自己产生的,测这个块,1。8V 和1。1V 没有, 是不是块坏了,或产生这电压,还要什么信号条件? 我测晶振上了没有电压, 块也换新了,一样,

网友:
1.8  1.2 没有就查是哪里来的。是不是芯片本身拉低了

网友:
电路不太懂呀研究中

网友:
不是自身产生的电压,在图纸上搜索这两个信号,就可以找到来的地方,一般是通过场管或稳压块之类的转换过来的。控制开启则一般是EC芯片。

网友:
不是块本身产的

网友:
错了,就是块自己产生的

网友:
遇到个一样的问题,G470 S IC AR8152-AL1E网卡供电3.3V有,1.7V 1.1V都没有,晶振也没有电压,南桥给网卡的复位有,时钟没有。。这个芯片是不是要有南桥的时钟才开启1.7V和1.1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