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40 进水二修机 待机0.011不触发

楼主(2013-05-30):
七喜KW40 进水二修机 待机0.011不触发
板号DAOSW7MB8D0 3 5V供IC ISL6236
广达板,目测过水位置是3 5V蕊片位置,正反面。
上家动过IO,跟ISL6236 看上去.手脚还算利落
测无3.5V  3.3V电感短路

网友:
3VPCU 短路

,3V烧鸡,,,IO发烫  KB3926 A1

拆下IO 3VPCU对地值正常。IO挂了
直接换上IO 好,再上电 依然是0.011

3VPCU 1.6V
5VPCU 0V
直接拆下ISL6236 发现两处焊盘断线 6脚,18脚
换上拆料的ISL6237 这两个蕊片是能代换的,补好断线6.18脚

故障依旧,测吧。。。6脚IN 0V,运气真不错,PD21一碰就掉了。把PD21相连的电阻小刀了一番
换上二极管PD21,随便在料板拆的小二极管。 拉了根手指头一样大小的线

6脚19V连上后,PL16 PL17 电压完全没有了。待机电流0.013
测VCC 5V  REF 1.9V ...  似乎条件已满足

测到PQ57的时候,惊喜来了,5678脚0V
PQ5 5678脚19V
大断线。。上图
又拉了一根“牛绳子”

这时板上亮了个橙灯。3V 5V出来了。待机电流0.019

接上开关小板,触发,跳变,LOGO出来。

网友:
肿么没人回复????/学习了

网友:
修进水板子要细心啊,楼主很OK哦

网友:
大家一起多分享经验,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