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清华同方19寸显示器开机红绿蓝,所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3-05-30):
如题,插上电就显示红绿蓝交替显示,按任何开关无反应,拆开发现主板被蟑螂尿腐朽严重,清理下故障依旧,按键板不插也一样,但是奇怪的是,有时你插上去又可以,而且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无问题,中间开啊关啊都正常,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当你在插上电的时候就这样了,郁闷,什么问题啊

网友:
同样问题 之前我的一个尼索显示器也是如此 直接开机红绿蓝 根本不会正常开机

网友:
换条屏线吧。

网友:
红绿蓝交替显示,应该是无信号输入吧,检查一下VGA线以及连接线的地方,或者更换驱动板或者刷写显示器程序。

网友:
建议楼主测量下KEY1和KEY2电压是否异常,CPU脚也要测,我碰见过类似故障,是由于KEY至CPU中途虚焊导致CPU无法识别控制信号。

网友:
+楼主还是直接换块通用驱动板吧。。。效率第一。。。

网友:
MCU  我刚一台宏基和你一样  换了空白的24c16好了

网友:
哎他不同意换板,本来他来拿的时候好了的,谁知道装机的时候忘记拔插头了,装上后白屏了,在怎么搞都不行了,线量过,摸问题,搞了半天,我怕是把屏上供电搞烧了,他在那里催,催个毛啊,大爷不搞了,就这样给他了跟他说搞不了了,要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