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560P 不触发。电量低的灯狂闪。。

楼主(2013-05-30):
电池电量低那个灯。一直闪啊闪。。
换过EC 。。刷过BIOS。
就是电池接口那里好像有个时钟或数据有一条线不太对。
装个EC就没电压。不装的时候。正常有三个接触点是高电平。。
时钟、数据和TEMP

装上EC后,,电池接口处就两个高电平了。已经换过EC。排除EC拉低的可能性。还有什么故障会引起这个被拉低了??

板号 CURE—DIS-HR-RPB
MV-MB-V1
P/N 01015FM00-388-G

图纸。。。求思路。。

网友:
是适配器检测信号的问题,主要是你一直就纠结电量低灯在闪。

网友:
检测一下适配器供电电路吧。

网友:
重点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HP的机子得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出问题与保护隔离电路损坏有关吗

这个信号不正常会导致待机3V 5V开启信号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