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触发的神奇问题,谁遇见过,大神们给点思路啊

楼主(2013-05-30):
机器:CQ40
版号:la-4103p
故障:不触发
     拆机机器直接干bios,触发了,接屏也亮了,装好了开机故作回到原来现象,拆开用风枪吹下Bios芯片OK,开机又触发了,冷机在开,不触发了,只要风枪一吹bios芯片就触发,晶振傍边的两个电容换了,IO加焊了,没有思路了,有点想干南桥的冲动,
   谁遇见过这问题,给点思路吧, 各位大神们...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CQ40和你的故障一样,加焊了南桥把芯片烧爆了无法提供你参考,但感觉还是SB的问题.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建议 楼主先别干桥  按时序来修  时序很重要

现在 都测什么了  测到哪了?

网友:
没换一个bios芯片试试吗

网友:
你用风枪加热,牵扯的地方很多的,你要用隔离局部加热的办法试试,要是一样,就换个总店试试吧,

网友:
换个bios芯片

网友:
bios芯片换过了,  问题找到了,但不知道怎么修了,原来是上家没有装好,板层不知道断了几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