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楼主(2013-05-30):
前两天修了一个联想G460的板子,出发之后,首先检查了cpu的供电都正常了,怎么还是不显示,然后在一一去测试各大电感的电压,才发现显卡的供电没出来,测了I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直接换了ic,插上cpu和内存显示了,现在才发现,cpu供电正常,并不代表着其他供电也正常 了。

网友:
正常现在的机器,不像以前的

网友:
我这台g460修死我了  什么电压都有就是不显,开机掉电反复重启。

网友A(2013-07-26):
我这也有个Z460 第一次开机电流是0.56第二次能到1.2反复重启有时能亮了

网友(2013-09-09):
g460B不好搞啊

网友:
B460这台好多1.几安电流掉电重启的,做显卡有做好的也没有没做好的,刷BIOS也有刷好没刷好的,还有做南桥的,有的全搞了,甚至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

网友(2013-11-17):
怎么测显卡,CPU,内存的供电啊

网友(2013-12-24):
g4601.2v掉电重启反复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2014-10-31):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个Z460 第一次开机电流是0.56第二次能到1.2反复重启有时能亮了

楼主是后来怎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