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欢迎使用电脑黑屏

楼主(2013-05-30):
电脑正常启动走到欢迎使用黑屏,按下显示器开关关掉重新开显示器就到了桌面这是那的问题?有没有那位师傅碰到过

网友:
电脑黑屏,却按显示器开关,说明不是主机问题,应该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示器

网友:
换一台显示器 试试!

网友:
换过显示器,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看是显卡 或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这个最简单就是用替换法了。

网友:
先排查显卡问题

网友:
终于发现问题了是显示器驱动板出问题了,换了驱动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