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耳机有声音,喇叭没有声音

楼主(2013-05-30):
接一台HP G4,耳机有声音,喇叭没有声音,顾客说是她拆了过后造成这样的。首先:我重新装了驱动还是一样。这个机子是I3的了,机子现在XP系统,不知道这个机子能不能装XP?在XP下是不是都能正常?

网友:
可以装XP的,肯定是硬件有问题,或者是客户自己拆出问题了来

网友:
不是喇叭坏就是功放芯片坏,先换喇叭不行就换功放.

网友:
机子装WIN7系统就有声音了,应该是系统问题了。现在叫顾客重新装XP。

网友:
先看下驱动不行在搞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