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41G LA-5893P同行人为故障机的维修

楼主(2013-05-30):
临近下班  一客户送来一台ACER 5741G 笔记本(不能开机拿到别人店里修过 没修好)  留机待修

第二天拆机  测公共点和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公共点对地短路 其他都正常  主板上很多丝印被人为刮掉了

断开PR351  PJ18 前极和CHG_B+对地正常  确认B+短路

接可调限流2A用烧鸡大法  可是烧了半天全板都没一点温温的感觉   还是得慢慢查后极.于是一个个PJ点断开

当断开PJ22时 发现B+_CORE  对地短路 B+也还是短路  接着往下再查

当断开PL39时 发现+CPU_B+ 对地短路 B+不短,现在目标锁定在B_CORE和+CPU_B+上
,正要对上下管动手时突然发现PC98等几个电容被焊过,于是直接把这几个电容给取下来 结果心里暗笑了  (大家看图)

上家用线把电容直连了  也就知道为什么之前烧鸡为什么没温度

把+CPU_B+端的几个电容也拆下来发现情况一样, 把连接线拖掉装回电容不短了
接上断开的PJ和PL 裸板上电问题又来了,待机电流从0.002瞬间回落到0.000对于现在的新机器是正常的  但接开关不触发,
查EC的待机条件 供电时钟等都正常  接下来查EC 的BIOS U31但在整个板子上都没找到这个BIOS芯片 因为拆机时就已经发现很多IC的丝印被刮掉了  上家应该是想把问题给掩盖掉让我们不好下手.

经过对照图纸比对发现只少了EC BIOS 和 南桥BIOS

就近原则 靠近EC被刮掉的8脚IC应该就是EC BIOS的所在地

没找到相同大小的  就到一个大一号的刷上从官方下载的程序

因为MX25L1005要小一点点所以我把25L800的八只有角给并紧了刚好装上。

装两棵BIOS芯片装回后 裸板上电到0.03  装到CPU和内存电流一路跑到1.3以上  屏亮了 ,此机维修结束。

网友A:
丝印刮了他怎么让你找到板号

网友(点评):
上家看到你这说,后悔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刮了他怎么让你找到板号

板号的丝印没刮掉

网友:
楼主是用大8脚bios芯片   代替EC小8脚的 芯片么?

网友(2014-07-11):
楼主 明察秋毫啊 佩服佩服
这个笨蛋只是把BIOS的丝印给刮掉了,以为这就能够难到人,跑一下线不就行了。

网友(2013-05-30):
我一般不会这么做,没有多大的意思,而且心底本身没有那么黑

网友:
上一家做的挺很    我最多就把主板用刀划一下

哈哈  开个玩笑

网友(点评):
刀,快,省事

网友(点评):
划一下 太便宜了 随便找8个电阻对换 ! 少件上刀这种缺德事从来都不干!

网友:
上一家也太差劲了,人品差技术更差。这不是在“捉迷藏”不?楼主仔细认真功夫不错!

网友:
感觉上家也就这点出息了,

网友:
越是这样板子  越是难修  二修的板子很多都是动过手脚的   看来你的经验不错呀

网友:
这手段也太低级了。

网友:
上家就这么点技术含量.

网友:
不会吧,费这么大劲,做手脚就这二下,没必要吧。剧情太简单了,没意思

网友:
上家手段太差,哈哈

网友B:
厉害啊。呵呵
不过,怎么说现在机器待机0.002的掉到0.000正常?EC待机电压还有?。。。。一般我看到的都有0.00x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呵呵
不过,怎么说现在机器待机0.002的掉到0.000正常?EC待机电压还有?。。。。一般我看到的都有 ...

明天再买个新电源 看看    现在一个电源也不够用了

网友:
上次修好一个同行的机子,最后客户又说不修了。。然后就取了两个电阻开机不显了,过了几天后客户又说接着修吧,,,接着开始找取掉的电阻,,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到那两个电阻在哪里。。。。

网友(点评):
我想问问大家,你要是查半天问题找到了,对方说不修了,你怎么办?就这样放过他,那我佩服你。如果这样的我遇到了下家想修好至少脱10层皮,用19V电压在主板各个芯片各个引脚过一遍,你要修好了你是神。

网友:
上家接手时是什么问题呢   好像都是人为他自己弄得故障

网友:
楼主厉害,这真的是很细心。上家也还是不太狠心。手段没到位!

网友:
我喜欢把芯片搞得巨热,然后给他加点盐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