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FC880-CY闪屏

楼主(2013-05-30):
方正显示器FC880-CY闪屏,屏幕有图像灯管一闪即灭,反复不停,换过灯管也是一样,拔掉排线不闪了,屏幕没有图像灯管可以常亮。请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测呢?

网友:
在线等救啦

网友:
就没人回答一下吗?平时不是说没描述明确就是说人家学浅,说清楚了反而没人回答了?  这显示器换过驱动板问题依旧。

网友:
换根屏线呢!烧程序有没有?

网友:
屏线换了的,烧程序就没有了

网友:
屏幕闪烁的同时,电源指示灯也随着闪动,好像是重启一样,如果拔掉一根灯管,电源指示灯就不闪可以常亮,但是灯管不闪了也不亮了,我感觉是电压不够,测过300V正常,高压包不知道怎样测,刚才有一次我组装的时候正常显示了,我以为修好了,结果高兴的把显示器合起来,结果又不行了

网友:
看一下电源板的5V电压有没有跳动,我今天也修的长城的L982的LED的,故障是用个10来分钟会自动重启,屏会闪一下闪一下的,后来那5V用可调电源接上去就没事了,故障在电源板带不起负载,我换了全部电容,5V稳定在5.3V,现在还在测试中

网友:
5V电压正常 就是 OFF/NO 这个电压有在调动

网友:
你把这套板子接其他的液晶屏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手上没有这18.5的长城屏换,让我很矛盾的是,不接排线:灯管、电源指示灯,都可以常亮。或者不接一根灯管留一根灯管,接上排线,接上的那根灯管也不亮,但是电源指示灯可以常亮。所以弄不动是高压板坏了,还是屏坏了,(前提是排线换过了,驱动板换过了) 手上没有5V的通用高压板所以又没有高压板代换

网友A:
ni 那个 应该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接上屏线,OFF/NO电压就 上不去一直跳动,不接排线OFF/NO电压5V稳定。是否可以外接5V强加供电?

网友:
把电源板5v电容全换了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ni 那个 应该是带不起负载,

确实是带不起负载,接了屏线,高压板上面的:5V ,12V(此脚为空),OFF/NO电压(被拉低),三组电压都在跳动。

网友:
         说实话。 我还没修过带不起负载的 ,都是我师傅修的

网友B:
直接换电源高压一体板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电源高压一体板解决问题。

换了一块19寸的电源一体板上去接上所有的线测试了一下,开机电源指示灯是可以常亮不闪了,但是灯管都不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电源高压一体板解决问题。

灯管,还有电源高压板的高压部分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