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的显示器换19的 灯管可以么

楼主(2013-05-30):
确定灯管 手头没有21.6的  可以用19的代换么 在线等

网友:
肯定不行,换上去光源不均匀。

网友:
我换过,显示器角上有点暗影,能使用

网友:
  你要看看放上去行不行 ,不能太短了 ,,不然有暗影 。。

网友:
是可以但是前提是客人能接受角角會比較暗

网友:
不可以的,高压板有可能受不了啊

网友:
能接受就用呗

网友:
4跟的可以啊。把灯管错位一点放,还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
自己用的话还可以,要是客户的最好别了,有瑕疵的、

网友:
灯管长度不够 在末端背光会不均的

网友:
差的太远了吧?找同行买呀?8块一根~!21寸的贵一点点,普通的5块。

网友:
没换过,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灯管在里面呆不住,最好别这么换,会返修的

网友:
答案很明显  不过都让他们说了

网友:
我换过20寸 的  用的19的   跟原来差不多

网友:
只换一根应该是用不住,四根全换了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
最好找一跟差不多的!!要不到时候顾客有问题也不好说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