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待机正常就是不触发

楼主(2013-05-30):
型号  JWG31ML     IO83627    68-67-73-72条件满足就不能拉低碌线  不知道为什么  哪位大师修过这样的指教下,, 急啊求解决

网友:
82801GB南桥蛮容易坏的

网友:
你要这些条件能不到送达南桥 的啊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南桥晶振是否有波形,如果没有换晶振或者南桥;待机针有没有待机电压,检查相关电路。

网友:
南桥用BGA加焊一下,我也有类似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