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1外接不显示是咋回事?

楼主(2013-05-30):
T61外接不显示是咋回事,接内屏正常,应该是硬件的事,排除过系统了

网友:
T61的机器显示方面的故障多数都是显卡导致的

网友:
确定FN+F几 试过了 键盘排除了 系统排出了 就测下VGA口    刷个bios   在就是显卡了

网友:
嗯  嗯  好的  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