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内存蓝色条码号K42JP 不亮机 但是大小写键可以点亮 求思路

楼主(2013-05-30):
  如题:
   主板来的时候南桥  显卡  电源管理 BIOS  都已经被动过了但好在依旧能走信号,看信号跳变的样子觉得有点像亮机了     按键盘大小写键还能亮     ,   BIOS 刷了几个    问题照旧     测量显卡工作电压也都具备了      测显卡上的PCIE通信电容也无问题    外设也拔了  还是依旧   有点想弄显卡试试 但是显卡芯片成本太高   没把握   ,有无兄弟修好过这样的问题?   看论坛有人说吹吹CPU供电就能亮一下   试了试    但是没啥效果       求思路

网友:
k42这款机器问题多多,很多问题还怪,难搞啊

网友:
我现在一台也是这样的. I5 ATI显卡 2160772003

网友:
显卡有可能虚焊

网友:
前几天刚修了个 加电不显外接灰屏 假焊显卡好的

网友:
更换显卡 亮机了  但是主板温度特别高    CPU  显卡都烫的很    还要找BIOS刷一刷   - -

网友:
我晕啊    这机器真烂,     昨天换显卡亮了  测试一天没事儿  今天早上开机也没问题    到下午就不行了    我去,   开机电流1.2几就不动了    高电平啊   草  草  草!

网友:
楼主  现在解决问题了吗  期待中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一般都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