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突然黑屏

楼主(2013-05-30):
      shinco的液晶显示器,点着点着,就黑屏,指示灯一直闪着,机子里面还有吱吱的声音,是真么问题啊?主板还是,高压条啊?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电源那边的电容换了

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没有?

目前还没出问题呢

网友:
目前还没出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意思就是故障排除啦,目前还在测试中,可能是这个意思。

网友:
你的理解能力也太差了。。

网友:
楼主显示器是LCD的还是LE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