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用PCI-E 转PCI卡,再用咱的PCI诊断卡不行吗

楼主(2013-05-30):
H61主板没有PCI插槽,用PCI-E 转PCI卡,再用咱的PCI诊断卡不行吗

网友:
PCI-E 转PCI?你真高明!

网友:
能转么牛人

网友:
就这种卡不行吗,淘宝有卖的

网友:
PCIE总线不支持80H诊断端口,你怎么转成PCI也没有诊断信号,最后还是不能当PCI使用。

网友:
哦,这样呀,差点卖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