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不用路由器可以让三台电脑上网 只要一个摩登搞定

楼主(2013-05-30):
首先夹一条568A 双交线 俗称为交叉线 就是颜色依次为一端为 绿白绿 橙白蓝  蓝白橙 棕白棕   另一端为 橙白橙 绿白蓝 蓝白绿 棕白棕 夹两根 准备三张网卡 把第一台电脑的宽带连接点属性 高级 把那个INTER共享的连接勾选起 把交叉线插在另一个网口上 另一端插在另一个电脑上面 第一台电脑如果是手动获取IP 第二台也一样 手动的 另一台也要是手动的 第三台电脑 也一样 到时候 可以用DOS 里面的PING命令搞一下 看通没有
大功告成 记得加分哟

网友:
这个早就搞过了,电脑直连线,一头568A,一头568B,原则上电脑可以接10多个网卡,当交换机用,然后开了代理服务器功能,只是这个没多大意义,5口交换机才40元1个 ,网卡多少钱1张?为了支持新人的积极性,还是给你加点分

网友:
三张网卡 超一台有线路由器的钱了。 这样做不化算。

网友:
你电脑有那么多网口?

网友:
网卡的钱购买路由了

网友:
2台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
USB网卡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