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跑F9不亮机

楼主(2013-05-30):
I3 2330U AMD 216-0809024,打开一看,风扇里面已经全是灰了,客户说用一会就关机,他还一直用,用了几天,不亮了,现在开机跑F9,显卡加焊过,BIOS写过,现在开机不到30秒,CPU散热片烫手,温度比较高,不亮机。求思路。
cpu
显卡

网友:
可能就是散热的问题吧。把散热做好点 再看‘

网友:
楼上的,现在都不亮机,怎么能是散热不好呢。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我也怀疑CPU,定了个U,还没到。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已经换U还是跑F9。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34959
和这位朋友的现象一样,不接风扇跑28

网友:
目前还没解决 ,哪位朋友帮忙一下。

网友:
最新进展,找到问题了,是由于没有VCC—GFX电压,这个电压现在是0.4V.没有这个图纸,CPU供电是由NCP6131和NCP5911三项组成,现在vcc core这两项都有波形输出,只有VCC—GFX这项没波形。想问大家,VCCCORE电压和VCC—GFX电压是同一个信号开启的吗?刚才看了一个帖子说VCC—GFX 0.4V左右是正常的,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