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
浅谈pe下chkdsk的妙用

楼主(2013-05-30):
     相信坛友大多遇见过xp系统使用过程中,突然某天进不了系统了,挡windows滚动条或过流动条后“黑屏”,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处理故障:先重启一下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有时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后故障依旧,没办法只好使出最后一招进“安全模式”,但系统故障严重时进“安全模式”也会被挡掉。遇上这种故障你们会选择系统重做吗?
     当然系统上没有什么珍贵东西重做系统直观也是一种方法,但有时在系统上建有多个软件程序,重装也要折腾好一阵子。另外还有这样一种情况,我现今服务的多个客户他们用的应用软件被开发商垄断,重做系统直接面临奸商敲诈收费,纠结吧!?我也为此纠结过好一阵子,如今自从用上pe下的chkdsk检测和硬盘修复命令后不纠结了,chkdsk这个命令被大家熟知吧,不再赘述,不明白的百度一下。现在谈大多pe下没有这个命令,解决起来也不麻烦,没有咱就给他添上。方法是把chkdsk.exe这个文件复制到X:pe/system/目录下就ok了,简单吧!但功能却还是很给力的,进pe后运行cmd-chkdsk/f/r c: ,上面描述的故障80%基本都能解决掉,免除重做系统的辛苦,当然说80%不是100%,文件丢失或缺损是不行的。
    最后温馨提示这个命令文件在pe下使用会丢失,在u盘上做个备份就行了。
    为了减少大家找寻此命令文件的辛苦,在此分享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或有启发,那就加分吧。

早就用过这个命令,但不是用来修复这个问题,好像用来修复d盘 忘了

网友:
用了就来下

网友:
经常在用这个命令。其实只用/R就可以了,不需要/F了。以前我也是两个参数都加上的,后来看了帮助才知道/R隐藏了/F的功能了。chkdsk /? 可以看到。另外再这里给大家推荐个注册表损坏修复的方法,可以解决"C:\windows\system32\config\software已损坏无法读取"的故障。用PE里的“服务驱动广利servicepe”然后载入远程HIVE,希望可以帮到大家。这个方法百度查不到的。

网友:
服务驱动管理

网友:
X:pe/system/         这个东东在哪呢    怎么找不到

网友(点评):
就是你u盘上做pe系统的系统文件,98m左右。有个system存放到这个目录下及可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只能装系统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搞维修的经常遇到,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现在的PE都是隐藏系统文件的呢

网友A:
添加这个可执行文件说的太笼统了,具体说一下,先将chkdsk下载存放到u盘上,然后需要进pe系统后找到pe/system32将文件存放ok,那个下载到u盘上的作备份勿删,我使用中多次出现文件使用过后就没有了,下次用时还需要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添加这个可执行文件说的太笼统了,具体说一下,先将chkdsk下载存放到u盘上,然后需要进pe系统后找到pe/sy ...

哦,原来是进PE系统后再找到PE/SYSTEM32

网友:
客户黑屏蓝屏死机等情况,还是装系统好收费,楼主的方法不能当着客户的面操作,太简单不好收钱。

网友:
留个脚印,以后好用.

高人有高招.期待还有其它妙招

网友:
这方法真的不错,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是重做系统解决的,费时费力

网友:
请问下,电脑每次开机扫描磁盘,是不是这个方法也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