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A770E 复位不跑码维修思路!急急急!

楼主(2013-05-30):
今天接到一款复位不跑码的机器,我看着成色不错,好像是无修过的,于是开始维修,主板型号是A770E,测量各路供电全部正常,上论坛得知此款主板容易坏北桥和内存供电电压,可我的这块却偏偏不是这故障,测量过内存桥都有电,无思路,不知如何下手了,手摸无发热元件,就是南桥有点微烫,不知道正常不?请高手指导!也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修?急急急!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6157-1-1.html看这个吧。

网友:
CPU复位和PG正常没,这个板一般北桥容易空焊。

网友:
不知道怎么量,没有图纸,无奈之下只好让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假负载 可以量啊    你没有假负载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假负载 可以量P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