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机

楼主(2013-05-30):
    我家刚从店里搬回来的一个主机,电源是好的,上午在店里点也能用,可回家之后,电源没问题,但开不开机,cpu的散热风扇也只转几圈就停了,这是什么问题呢?大侠们?求助啊,还要玩撸啊撸呢。。呜呜

网友A:
你拆下侧盖,把主板电池扣下来,等3分钟再装上去

网友:
我要玩撸啊撸,啊,赶紧修去了,谢谢支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下侧盖,把主板电池扣下来,等3分钟再装上去

不管用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下侧盖,把主板电池扣下来,等3分钟再装上去

再装上之后,他还是向原先那样啊,是不是班子的问题啊

网友B:
主板保护有故障,你有回来路上是不是压到什么了。再拿到店里拆开看一下。

网友C:
重新插拔一下内存,我感觉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保护有故障,你有回来路上是不是压到什么了。再拿到店里拆开看一下。

放在汽车后背箱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插拔一下内存,我感觉是哪里保护了。

类存、显卡,都拔过了、

网友:
你只是搬动了一下,就不亮机了。。。那只会是静电或者震动引起的,那种偶发的主板故障我还没遇到过。你放电之后,再把内存显卡拔下来用橡皮擦擦金手指再插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撤出 cup 风扇cup重新装次 左手手压着 cup开机看诊断卡若有跑码右手拔掉电源再装上风扇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