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集显正常,认不到独显

楼主(2013-05-30):
联想G470进水换过南桥。现在进系统集显正常,可是找不到独显的硬件了。测显卡供电都正常。有碰到过的高人给点思路

网友A:
bios里面设置有没有看下啊?

网友:
现在有很多机器要装win7才能装独显,你装个win7看看,另外看下bios里面有没有关于独显的选项。

网友:
独显的工作条件,AD线查下

网友:
BIOS里改过也刷过。系统也换过。一样的现象。独显的板子就只认到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设置有没有看下啊?

设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查显卡工作条件,肯定是独显工作不正常

网友(2014-04-07):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看看显卡的供电什么的,,在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你修好了吗?我有一台一样情况?修好了没啊!看到请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