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机子整得我连跳楼的心都有了

楼主(2013-05-30):
   请您认真看完……
   故事发生在2013年4月8号,老板卖出去了一台二手笔记本,可能赚到二、三百块吧!型号为三星RV411,和客户承诺保修三个月,当时是去年年底卖出去的,可没过二个月就不显示了,过了春节拿过来了说不显示了,原因是过年时忙没用它就坏了,因老板原先做板卡级维修的,一直放着……直到我的到来
   接到此机器时2013年4月8号,接到手时这样的,待机0.01A,开机有时按开关没反应,多按几下可以触发上电至0.65--0.71之间,没多想开关问题,按开关是这样上电的,一按下开关变成0.02,大约过5秒之后开始上电,上到0.65--0.71之间,拆开笔记本……拆开主板看了一眼,此板比较新并没有图纸点位图可查,连元件标识都没有(我很怕这种没图纸的主板太难跑线了),测了下主板基本电压都正常,就CPU电压只有0.81V,有点偏低,是I3的,应该没完全工作,接着测了下南桥发出的PLTRST#复位信号有没有发出,结果3.3V完全发出,原则上下一步要测下CPURST#没假负载测量,跳过,就试着刷了下BIOS,再上电,故障依旧,考虑是否是南桥和CPU通信不正常导致,就试着加焊了HM55,因三星的板子特别簿,板子变形,加焊完了之后再通电测试,结果电流0.02A直接跳到0.59再直接跳到1.21-1.36之间然后又从1.36慢慢降到1.17左右,最后定在1.27左右,(因当时没接屏以为可能机器亮了至少电流有了变化但悲剧就是这一刻开始),接上屏,再次上电0.01A按开关马上跳到0.19再直接跳到0.59再直接跳到1.21-1.36之间,也有时只能到0.7A左右就不往上跳了,经过多次触发电流最后有时定在1.27,有时定在0.7A,外接屏幕也不亮,当时怕先前刷的BIOS版本不对,又换了原来的BIOS,故障还是一样,应该不是BIOS问题,后来又担心加焊不成功,把HM55取下来重新植株,重新做上去,结果发现电流和原来一样,不同的是CPU核心电压从原来的0.81V变成了稳定的1.2V,应该正常工作了,我当时想会不会是HM55不良呢,从网上花了三十多块钱订了个HM55重新做上去,故障现象是每次都能定在1A以上,不会再掉到0.7A了(你能说明他HM55没问题吗),考虑到1A多了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呢,于时,我加焊了显卡芯片,故障依旧,我再次拆了显卡芯片N12M-GE-S-B1,上电测试,电流能上到1.07A左右,重新把显卡做上去),电流还是在1.17-1.36之间,似乎没多大变化,维修陷入困境中……就试着用手摸摸看有没有发烫的原件,发现南桥旁边的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发烫,查了下这个芯片是输出1.5V电压的,实测输出1.8V,且很稳定,还是买个换来试试吧……(花了我15块)

试完之后情况一模一样,此时心有点凉了,还是先不管它吧,可能它本身是有些温度的吧,过了若干天之后,我还是有点不死心,一台电脑就几天没用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吧,于是冒着大风险买了个原装显卡芯片(花了100元),做上去后试机,电流似乎有了跳变,但外接内接都不显示,坐着想了许久,会不会BIOS也有问题呢(之前刷新BIOS没效果就换回原来的BIOS了),这次在网上又找了BIOS,重新又刷了一次,结果发生了变化,外接可以亮了,(你能说它们BIOS没问题吗)但花屏,上屏再次通电,发现屏有背光,但没显示,这种情况多半是显卡的问题了,真后后不该加焊显卡的,于是我又换回旧显卡,结果不亮了,因为之前有过背光,我就把新显卡重新做上去,结果还是有背光没信号,我重新又加焊了一次,情况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现在接外接显示器不亮了,然后加焊了EC,换时钟芯片晶振试,过程……哎……

   到这里我要说说那个可恶的BGA一步一步把我带到深渊的(也许是我运气不好买到一台垃圾),之前在别家用过好几个BGA,这个BGA是我上班第三天买的,当时我说买XX的,老板说太贵要六、七千, 这个我能理解,赚点钱也不容易,就买了个xxxxx(这里我不说型号了可能真是我运气不太好并不是所有的都会这样)花去xxxxx元,从这个BGA买到到退货总共加焊好了一个联想的笔记本G86的显卡,别的板子只要加焊就不跑码(之前能跑码的),而且加焊后的芯片至少有一个角会翘起来(非常明显),可想了翘脚了还能正常吗?连台式机板子也一样有些会变形(试过N块板子),打电话厂家诉苦,售后还是瞒好的,教我这试试教我那试试,结果还是一样,让我拿他厂里看看,高兴,礼拜天高高兴兴的跑到厂里,把这块主板让他们技术员弄来试试,加焊了情况一样,我把那块旧显卡在公司植好珠一起拿去了,把新显卡取下来把旧显卡做上去,故障依旧,他技术员和我说,显卡一定是做好了,(这个在他那做上去也是翘脚他也解释不来,他说机器出厂试的是南桥而不是这种小显卡)可能这个有背光无显示的故障是别的原因,我暂且相信,他说要实在不行可以退货,之后我拿着板又灰溜溜的回来了……这块板子似乎要报废了(已经不成样了)。
   回来之后我拿着板再次上电流表,发现技术员换回旧显卡芯片后有时白屏无信号,有时掉电,看着很多坛友说掉电是因为这个NEC电容原因,迷信了一把,把它拆了换了6个330UF的电容上去,试机依然有时会掉电,又加了2个330UF的电容上去,情况依旧……先把它扔到一边吧

我拿了几块好板继续做实验,发现只要加焊过的板子都不跑码,板子变形,而且翘脚,这让我如何维修,和老板多次商量,和厂家多次沟通,之后租了一车子把BGA退回了厂里,还好一切顺利,退了钱,正准备回家,想着反正租了一辆车,去XX厂看看吧,三点钟我们到了XX厂,带着的板子在那机器上试了两块板,真给力,一切正常,高兴的运回了公司……

   回到公司里,老板说,你把那块废板再弄来试试吧(RV411),都几个月了客户急呢(客户不肯换别的机器),哎……我看着都头疼的东西,没办法,至少还得试试吧,二话不说,直接上BGA加焊了一下,妈的居然屏幕显示了一下三星Logon,第二个画面就又变成了有背光没信号了,还掉电又上电,这冰凉的心总算是给了我一点安慰,于是我怕这旧显卡不行,重新取下,把新买来的新显卡重新做上去,发现每次都能看到三星开机Logon,也能进BIOS就是很容易掉电不显示,我判断显卡应该没多大问题了,是不是那个HM55没做好的原因呢(这个旧BGA实在让我很失望),于是,把旧HM55植好珠子,把新HM55焊下来,再次试机,发现不再掉电了,哎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好戏还在后头呢),高高兴兴的把机器装起来,发现安装不了系统,这问题对我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啦,换版本,换纯净版、换Win7系统、禁用外设安装系统、换硬盘、换内存……最后的结果都告诉你,能进PE就是不能安装,每次都是在半路死机,排除了散热问题。最后还是锁定在主板上。我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修到这一步已实属不易,就因为一个系统问题而让人不能使用,悲哀呀……一个礼拜都没动它了,想让心情好点再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一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4536
情况和我也是一样的能进PE,装系统死机,后来听说是换CPU好了,我一直在郁闷,这也能好,我半信半疑的态度试了下(刚好这两天收了台A470-I3的机器),CPU都是I3-380的,我连做梦都想不到事终于发生了,安装系统成功,在这里非常感谢“遗失的背影”给我的指示……

还是不相信,于是把三星的CPU装到神舟A470-I3上面重新装系统,情况一模一样,也是中途死机,我不得不相信这CPU是坏的(先留着有I3的机器还会再试试)也许很多朋友也和我一样,不会想到它不正常吧,(因为Intel的CPU坏了几乎是点不亮机器的),高兴的乐了一下,以为全部OK了,就装起来开机了……

此机器终于起死回生了,烤机中……登陆QQ时发现键盘1、2、5、7、9数字键不能用,其余按键正常,(看来键盘可能也是坏的),先没理它把电脑关了,上了电池让老板先看看,几分钟之后说还是死机呀(他说重启会死机),我的妈呀,我用电流表也重启过几次正常呀,难道是电池不能进系统吗 ?紧接着我插着电池也插着电流表再次开机能进桌面,试了N次都能进桌面,于是把电流表拿掉用电池开机,有时到滚动条处死机,有时进系统不到一分钟死机,反复试验也是一样,然后我插着电流表和电池开机,开完机进桌面后再把电流表的电拨掉,发现并不会死机,哎……真是台神机呀……我伤不起呀……谁来像向我解释一下这又是为什么,我不打算再去修它了,这样能用将就着算了吧……
   在这里我只想说一句,有时真不要贪小便宜,有些东西还是不能省的……还有I3的380坏了还能正常显示但安装不了系统(我还得测试一下),到目前为止此机器耗时将近两个月……
   发个贴子不容易呀,不好的地方请大家拍砖,觉得不错的话别忘了给我加点分吧……

同意楼主: 4.3 反对楼主: 5.0
我只能说楼主你真心遇到一个好老板!这机器你们老板肯定亏钱了。。。
修台机器不容易啊!向你学习了
不容易啊!
CPU坏了那么多的弯弯,我也有台本本i3的,不能显卡驱动,装了看电影就花屏,装纯净版系统也一样,把显卡驱动卸了重装也不行。找不到任何可以解释的答案
遇到I3 330M的CPU,不装显卡驱动就正常,一装就蓝屏,换个一样的CPU就好了,估计是CPU上集成的显卡容易出问题
学习了,楼挺有耐心,不错

网友:
楼主确实精神可嘉,文笔也不错,那个BGA机器那么差干嘛不报出名字啊,免得其他朋友也上当啊,其实这个板要是我的话就建议换板了,太折腾人了

网友:
我居然看完了 这机子生下来就是为了整你的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呀,你说的那个XX60的是什么公司的?让我们也来为你申讨这个LJ的公司,后来换的好的又是什么公司的?

网友:
能私下告诉我XXX360的BGA前面的XXX是具体是哪个厂家么?因为我也买了一台XX360,能跑码的机器加焊桥就死的

不管是什么BGA。掌握熟了都能做好芯片。不熟的话,什么机器都得死

网友:
60的机器好像有三个

网友:
本人使用的基地360  一直效果很好

我的也是CF360没有出现上述问题 可能是运气不是很好。

网友:
本来人觉得,没事不要盲目加焊PCH单桥,没思路宁愿放在一边不动,你越是搞得越多的地方,有可能故障被你扩大,先分析清楚原因再动手不迟,我一般没确认清楚不动大芯片

明白我学哥放着机子不修了 我老是上班看到一大堆笔计本放在哪又不修真心的堆眼

网友:
哎呀,这实在是太折腾人了。。。

网友:
LZ你也太牛逼了。小弟实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有这么好的耐心去修这台机器,给了这台机器新的生命。。LZ 你的技术真棒,。

网友:
兄弟呀,你太不容易了!不加点分安慰下我自己都和自己过不去呀

网友:
另外I系列的CPU因为集成了显卡和内存控制器,所以个人认为坏的几率要比之前大许多

网友:
这个要安慰下,楼主太敬业了,要我,早就自己吐口水淹死算了

支持

网友:
看下价格 看下后面 数字不就知道是什么机子了么

网友(点评):
用360做死机器的有,做好的也有。用其他牌子的做死的也有,做好的也有。所以说,区别在于操作的人。迅维的机器便宜,性价比高。

网友:
看完了;LZ好耐心。整个板子快被你换完了。整篇就是焊焊焊,换换换。哈哈。不过耐心真的是太好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个G470e的机器加电瞬间掉电竟然也是cpu坏了,无解

网友A:
CX360确实有好多版本,几个朋友买了,相同 的一点就是板子在上面根本放不平,是个斜面的

网友:
建议楼主改行做自有撰稿人,修本还是三思三思吧。。。没查出什么毛病呢,直接干桥!只能说修不好在情理之中。。。

网友:
LZ悲崔,新上任几乎什么考验都让你碰上了,不熟悉的工具让你走了不少的弯路。
最后的用电池开机死机和键盘某些键用不了个人认为应在EC部分(因你在维修过程中动过它)。

网友(点评):
EC加焊过,也认真仔细检查过,焊接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本来想入手个四五千的bga  听lz一说 我不敢买那玩意了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买这些东西真靠碰运气,并不觉得牌子不行,不过在买时有条件拿两块板去试试应该是最好的.我也是头一次碰到这个纠结的事.

网友:
这个机器折腾成这个样子 用的话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太厉害了              连那线好难看

网友:
这么多故障的机比较少 你还能修下去 耐心真好

网友:
楼主真的是很牛呀!经历了这么久的维修。整个板也换的差不多了。呵!

网友:
这样都没修好唉。。。。三星的东西果然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技术也蛮好的,学习了,一定要加分,把BGA的牌子说出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不重要,我是运气不好,带我走了不少弯路,发泄一下而已。

网友(点评):
用迅维的BGA做死板子的有,做好的也有。用其他牌子的做死的也有,做好的也有。所以说,区别在于操作的人。迅维的机器便宜,性价比高。

网友:
前几天修好一台三星上网本,不定时掉电,是cg82nm10这个桥坏了。

网友B:
这么认真执着的楼主,出精品了,怎么不加分。楼主,我用的是XXX60。你这机器最终故障就是CPU坏,显卡虚焊吧?

网友(点评):
还有BIOS、键盘等,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没解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xxxx 2035 的飘过。。。

网友:
盲目的杀芯片只会导致板子报废,要是我肯定分析一下在干

网友:
原来如此啊,看来看下I系列的笔记本装了显卡驱动蓝屏,可以考虑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认真执着的楼主,出精品了,怎么不加分。楼主,我用的是XXX60。你这机器最终故障就是CPU坏,显卡虚焊吧 ...

键盘插拔后故障依旧?BIOS,这个机器图纸和点位都没有?完全靠经验和直接性分析而进行维修了,我也修过一台方正的,故障没你那么多,也是修了几个月,自己店里的,最后是硬盘,桥,显卡都挂了。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楼主还能找到BIOS,可以哦。最后那个故障可能是电池供电IC或者某个MOS充电MOS管或者电池引起的吧,呵呵。具体要看了。不过楼主修好了这么多故障也不容易了,这个二手机是亏本了吧?卖的时候赚了几百元,现在维修下来都多少钱了,I3的U不便宜啊。

网友:
还拿好板做实验,有钱银,我们店的bga也是个垃圾,干一块坏一块,最后只得手工操作了!哎,苦B啊!

网友(点评):
如果运气不好买一个垃圾回家用着特不爽,你觉得哪个值?

网友:
毛病真多,修个本子真不容易啊!!!

网友:
这还不直接换主板还折腾啥劲,忙活这一阵的薪水也够买主板了吧

网友:
正想买哪个BGA, 看来再多看看了,同情楼主,毅力可嘉。唯一有点遗憾的是 似乎动大芯片还是太着急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X360确实有好多版本,几个朋友买了,相同 的一点就是板子在上面根本放不平,是个斜面的

我的CF360 是顶针不齐  高低不平的  一般我都懒得用顶针  直接用不规则的干笔记本  效果还是不错的  呵呵

网友:
楼主你的经历太坎坷了!自拆自修自装,太辛苦了!
bga机器什么牌子的啊?
不挺好的么?
可以用这个

网友:
写了这么多 很费时间啊  楼主辛苦了  不管怎么说总是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