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电流0。8几到1。0几反复跳动

楼主(2013-05-30):
刷过BIOS了,加焊北桥和显卡了,供电都正常,又大神再指点下吗

网友:
难道要换板子了吗

网友:
重直球显卡北桥集成一起的芯片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不少哦  而且比较贵

网友:
修好没啊 楼主 你看看你的机器是不是RST信号来回跳变 你看看在IO附近有几个管 看看他们出来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要是说对了  给你回信

网友:
IO附近的MOS管吗

网友:
   返修的。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