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 维修 上点0.12在掉电反复重启 维修

楼主(2013-05-30):
  接机时大概看了下机子还以为是北桥问题  豪无压力的报价  XXX  客户同意。。由于当时手头上还有好多台机就先没管他了。。心想反正加焊的机子简单。。先把不好处理的先处理了去。   两个小时过后开始修这机。。拆到一半发现不对怎么INTE的机子  仔细一看是HP510我还以为是515于是介绍适配器待机0.02正常触发到0.12掉电反复这个动作。。于是大概的量下大电感上的电压。。除了CPU电压没有其他的内存电压   1.05V的电压 ……都正常

  于是直接测量了下CPU的开启信号没有。。看来问题还没到CPU电压这步此时心里想应该是某个小电压没出来吧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651817657/QQ/WinTemp/RichOle/BIS2J_%7BQS71$%60GQP%259Q3@%7BP.jpg 当测到Q41的时候发现第四脚没电压。。这肯定不对于是查R417 的1脚也没电压 顺着图纸查到Q43 发现R781变为无穷大了 更换这电阻 上电亮机
   这台机子前前后后拆开到修好装起来就花了20分钟。。。。运气比较好  随便量了下就量到了问题所在

网友A:
CPU的开启信号没有  是那个呀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开启信号没有  是那个呀  谢谢

认识我吗???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