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出现不明情况!!

楼主(2013-05-30):
如上图 拍的不好,细看的话 屏幕上有一条一条的横条纹,而且图标字体实际是模糊的,照片不太明显,第一张图片的番茄上边明显有红色块块,各位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联想R400,切外接显示器是好的。

网友:
换个屏如果行的话就说名是屏坏了 如果还不行就看看显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显卡  很有可能呢

网友:
外接都没事,不关显卡事,看一下屏线或屏挂了

网友:
重点检查排线,屏坏了有可能,不过屏线接触不好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这个维修步骤:1、拆下屏线,清理插口、插头,重新插好试机。2、还不行,换新屏线。3、还不行,基本上确定是屏坏了,只有换屏了。

网友:
排线的问题,我的台式机,有跟线接上去,就和你的现象一样,换跟线就好了~

网友:
屏线、屏的可能性大。。。应该不是显卡

网友:
跟显卡关系不大,重点对显示屏下手吧。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