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我自来也:华硕P5GC-MX/1333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3-05-30):
          很久没来发帖了,主要小弟的健忘症越来越严重了,严重到忘记密码了,登录不上了。经过翻查了N个文档,终于在一个拐角找到帐号密码了。正好今天修了一个华硕P5GC-MX/1333,有点意思,记录一下,不为别的,只为以后自己再遇到了,能想起来当初是怎么搞定的,谁叫我这么健忘呢。
         主角:华硕P5GC-MX/1333
         症状:无CPU供电
        过程:一般来说,无CPU供电,要先看看前边的各个供电是否正常,如内存供电,总线供电等。然后再查芯片本身的工作条件。这板子前边内存总线等正常,那就查一下本身的工作条件。VCC EN VID ,如图所示:

16脚,VCC电压5V正常;4脚EN电压只有0.25V,很明显不正常。EN的来源是从4P插头过来的12V,经过2个电阻分压变成1.25V左右。现在这么低,难道分压电阻坏了?在板量了阻值正常,打算拆下来量,猛然想起,一个月前遇到一片一模一样的板子,一模一样的情况,但是换了电阻也没用,也是这个电压!!你看这个记性!但是没搞好,丢了当料板了,这片也打算丢了,但看成色很好,修好了可以多卖点钱,又继续修。
            根据上次的经验,确定跟分压电阻无关,由于没有电路图,根据点位图自己画了一个简单的图,如有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Q1006 Q1007相当于一个开关,如果开关坏了,那么输出的开启电压肯定不对。实测Q1006损坏。更换后,问题解决。

修好后的主板测试图:

至此,此主板修复。查了一下相关的帖子,貌似没人发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
牛逼呀,哥是修不出来这么复杂的板子了

网友(点评):
星哥又拿我开玩笑了吧

网友(点评):
星哥是高手

网友:
可以截点位图的图。。。更加好一点。。

网友(点评):
你是实地的,自己看一下点位图吧,

网友:
修的不错。我现在也建忘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的华硕点位图是从哪里弄的?我也想要啊

网友(点评):
论坛就有下载的,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
楼主是专门修华硕的吧,已经见你发了两个华硕的案例了,还是蛮经典的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膜拜啊。弱弱的问一下,Q1006损坏是击穿了还是开路了啊?要想EN电压正常,Q1006的B极的开启信号是否要为低电位才算正常(即Q1006/Q1007不导通)呢?若有不对,欢迎指正。。。。。。。。

网友:
高手,怎么就想到那里的故障了呢

网友A:
你好,从点位图上看,这个电路用来检测VTT_OUT_R是否正常的;因为没有具体电路图,只能按我的想的来理解。当总线供电正常后,VTT_OUT_R正常是1.2V,那么假设现在是正常的,Q1006 B级为高电平,Q1006 CE导通,Q1007截止工作。12V经2个电阻分压产生1.25V左右的开启电压,到达电源管理芯片的4脚,告诉芯片,你可以开启CPU供电了。如果VTT_OUT_R电压不正常,那么到达Q1006的就是低电平,此时Q1006截止,Q1007的B级是高电平,此时,12V经2个电阻分压产生1.25V左右的电压通过PD4对地放电,导致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电压为低电平(实测只有0.25V),这样解说,你应该理解了把。至于VTT_OUT_R来源自己看点位图。

cf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从点位图上看,这个电路用来检测VTT_OUT_R是否正常的;因为没有具体电路图,只能按我的想的来理解 ...

这样说,我理解了,谢谢你的分享!我顶你!

网友:
看楼主的相关帖子,楼主是华硕机专业杀手,专修华硕,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受教了。

网友:
这个故障真的很经典,有学习的意义

网友:
厉害哎   这样都想得出来。。是我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