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TX插座对地阻值问题

楼主(2013-05-31):
最近刚学维修主板,很多教材都讲到ATX插座对地阻值,如果不是接地脚,都有一定的对地阻值,否则为短路。可是我测量了几块没问题的主板的对地阻值,3.3V/5V/12V大多数都没有对地阻值,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师指点。难道是我的万用表有问题吗?我用的是弘大DT9508.所测的三块主板对地阻值如下:
索泰H61S5V   ATX插座各对地阻值
0.003
0.003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577不响
0.417不响
0.568不响
0.567不响
0.003
0.003
1不响
0.001
0.602不响
0.001
0.001
0.001
1不响
0.001
0.002
0.002
0.001
CPU插座对地阻值
0.001
0.001
0.016
0.014
技嘉H6M-DS2   ATX插座各对地阻值
0.001
0.001
0.001
0.004
0.001
0.004
0.001
0.586不响
0.584不响
0.002
0.002
0.001
0.001
1不响
0.001
0.585不响
0.001
0.001
0.001
1不响
0.004
0.004
0.004
0.001
CPU插座对地阻值
0.001
0.001
0.837  不响
0.837   不响

注:万用表两支表笔短接阻值为0.001   万用表型号为弘大DT-9508

网友:
插座有3.3V、5V、12V、SBV、PG这些跟地都有一定的阻值,如果没有,就是短路

网友:
找几块好板测测不就知道了

网友:
12v 短路啊。。昨天弄了块板子。12v边上mos管 击穿了,没找到合适的mos ,就拿其他板子弄了个mos下来  焊上去 马上烧了,触发都触发不了了。

网友:
兄弟,我都说了,我的板子是好的,而且还是新的呢!!确信这几个引脚必需都要有一定的阻值吗?难道是我的万能表有问题吗?我现在也只有这一款万能表测量。

网友A:
你是怎么测的哦?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被测端。打二极管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测的哦?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被测端。打二极管档

我是这样测的,我就搞不懂怎么回事了。除非是我的万用表有问题,可测每个板子的第8,9,14,16脚有没有问题。不知你是用的那种牌子型号的表,给我说下。我再去买个新的万用表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测的,我就搞不懂怎么回事了。除非是我的万用表有问题,可测每个板子的第8,9,14,16脚有没有问 ...

打对地值不可能会有小数点的啊,你是不是调到欧姆档了哦,二极管档也就是蜂鸣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对地值不可能会有小数点的啊,你是不是调到欧姆档了哦,二极管档也就是蜂鸣档

我这个表就是怪,是有小数点,用的也是蜂鸣档测。我刚重测了一下,有时测第9脚,刚接触的时侯还会响,过几秒又不响了。还像是万用表可以给主板充电一样,若用红表笔先接第9脚,黑笔接地,测阻值显示为1.062。马上反过来,红接地,黑接第9脚 ,则表响,数字从正跳负,再由负跳到正,当数字超过0.030时就不响了,数字最终显示为0.4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表就是怪,是有小数点,用的也是蜂鸣档测。我刚重测了一下,有时测第9脚,刚接触的时侯还会响,过几 ...

刚接时,电路电容充电,响是正常的

网友:
刘坚强的课程有啊。

网友C:
可能是你的表不对,只要不是接地脚,对地阻值最起码要80以上的(一般是100以上的)无穷大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的表不对,只要不是接地脚,对地阻值最起码要80以上的(一般是100以上的)无穷大也行

等我有时间,下星期拿着主板去买新的万用表试试。

网友:
你最好去找一下刘坚强自学主板维修教程,56网的没广告,刘老师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的关注。原来是我用的万用表有问题,昨天带着主板去新买了下个恒川表。测试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