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 求助 十万火急啊

楼主(2013-05-30):
开机 跑马 do  00 --90 d0 --96 98--00 88  就档在这里了 测内存1.2V
这内存电压应该是1.5V的吧   但是在论坛有很多人说1.2V 正常 跑完马会升到1.5V
如何是这样的话
接下我我查哪里呢  在线等

网友:
把网卡取掉

网友:
还有别的吗

网友:
摸下那个温度较高,这个板不认内存的时候才是1.2v,还是不行的话刷bios

网友:
先把电压修正常,有时候南桥旁边的822排阻坏了,会导致不认内存,

网友:
我把原来的内存的MOS管换上去了可以检过内存亮机了 但是不稳定  现在还是档 00 88   求助啊

内存电压1.2V

网友:
我查测到内存系统总线 一条3.3V    有一条1.4V

应该两条都是3.3V吧

蓝点现在测得 1.4V   是不是要3.3V才正常呢

网友:
各位高手帮我看一下呀 还没修好呢

网友:
都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