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反应特别慢

楼主(2013-05-30):
系统运行时候硬盘灯长亮,用MHDD扫描硬盘没有发现坏道。请问还有别的问题吗。120GIDE硬盘。

网友:
换数据线 还有电源确定拖得起负载不  一样就的硬盘坏了

网友:
硬盘数据线换个接口看看····不行就换数据线···还不行只有换硬盘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先重做系统
还不行或者做不了就换硬盘

网友:
建议先重做系统

网友:
内存有没有太小?

网友:
散热,接口短路,等等,都会的

网友:
做系统后没有改善的话就可以肯定硬盘坏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进入PE测试一下速度再重装系统

网友:
格式化,重装看看

网友(2014-11-14):
IDE硬盘本来就读取速度比较慢,很正常,可以把硬盘全部重新分区试试,或许效果会好点

网友:
进bios检查下硬盘模式、把IDE改成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