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机器换桥后要刷BIOS?或者说哪些桥换了后需要刷BIOS才行!??

楼主(2013-05-30):
也就是说换了桥之后会导致其它的故障出来了,比如断电,风扇狂转等等。。,。听说华硕部分机器是这样的,对吗

网友:
我遇到联想的B460也得刷

网友A:
hm系类的换桥就要刷bios
以前换桥就点不亮了 和杂七杂八的问题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m系类的换桥就要刷bios
以前换桥就点不亮了 和杂七杂八的问题都有

hm系?是指哪一类?可否详细点呢?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系?是指哪一类?可否详细点呢?谢谢大哥!

hm55 hm65 之类的,简单一点就是intel单桥PC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