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3-05-30):
CPU温度过高。涂硅胶,换风扇,CPU开壳补硅胶都试过了,还是会过热。。室温25,开机55度,不运行程序温度不超过60,QQ游戏大厅打牌之类的游戏,玩半小时到一小时就会自动关机,开机在检测界面看到有80度。能重新开机。用硬件大师检测 所有设备温度都正常,不超过40度,就CPU温度出奇的高。。。我新手不是很懂,希望大家能帮忙给点意见。。实在不行,打算去网上买拆盒的旧CPU了,AM2的接口升级不了现在的CPU。。哦对了,2年冬天过去了,都没出现过自动关机,只有在夏天温度高才会自动关机

网友(点评):
一、降低CPU电压。二、双核变单核

网友:
清清灰 加铜片试试

网友:
换个加铜的散热,再上个5000转的风扇

网友A:
很简单,直接换个cou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直接换个cou试一下

我是家里的电脑,比较老了,CPU插槽口找不到同型号的了。  我也正有打算换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家里的电脑,比较老了,CPU插槽口找不到同型号的了。  我也正有打算换CPU试试

478?只要不是图拉丁之类的市场上旧的应该还是有的吧,

网友:
我有,从370往上的都有,

网友:
先换个好点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