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光驱导致不进系统!

楼主(2013-05-30):
联想F31光驱导致不进系统,挡在WINDOWS的画面窗口,滚动条”卡住“,但进BIOS能识别到DVD硬件设备

网友:
ACER和ASUS都遇到过此故障,进安全模式改光驱模式即可

此回答正确,别的都瞎扯。

网友:
换个外接光驱试试

这个需要换光驱么?

网友A:
f31通病就是这个!
用胶布贴了 dvd光驱金属片 就ok了
装机 说 修主板 ~
ok!
收钱

网友B:
硬盘正常不,装不进系统有什么提示?温度高也会这样,显卡出问题也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31通病就是这个!
用胶布贴了 dvd光驱金属片 就ok了
装机 说 修主板 ~

呵呵,,,一样的做法!钱收到手了,可惜是钱钱进老板兜里了,我连一杯羹也分不到,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正常不,装不进系统有什么提示?温度高也会这样,显卡出问题也会

老大,不是装不进系统,是已经有良好的系统,只是因为DVD有问题导致进不去系统

网友D:
这个倒是不知道怎么改光驱的模式   但是有一个方法肯定行的  ,  进到安全模式里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光驱禁用了就可以了 。  遇到好多 。   唯独就是光驱不能用了 。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这种问题也搞到这上面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一样的做法!钱收到手了,可惜是钱钱进老板兜里了,我连一杯羹也分不到,唉。。。。

哈哈哈 没办法啊
不会修主板 这事大家都会的
当然没能力收钱呐
我也是的啊  每次完成上述动作  银子都是boss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大,不是装不进系统,是已经有良好的系统,只是因为DVD有问题导致进不去系统

我最近装了台电脑,他是装不了,拆开机后,清灰后,温度高,装不进,摸到U上的散热有点烫,摸到显卡更烫,插外接可以有,显卡上BGA干了,换上新后,正常使用。这是第一次碰到的,也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装了台电脑,他是装不了,拆开机后,清灰后,温度高,装不进,摸到U上的散热有点烫,摸到显卡更烫, ...

晕死,这个也算分享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没办法啊
不会修主板 这事大家都会的
当然没能力收钱呐

唉。。。同样的遭遇啊!噎,伙计,HOW GOOD YOUR ENGLISH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倒是不知道怎么改光驱的模式   但是有一个方法肯定行的  ,  进到安全模式里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光驱 ...

呵呵。。。原因啊,,,,仔细思考就知道啦!哈哈,什么?进安全模式在设备管理器中把DVD禁用了就行吗,这么简单啊!到时候再遇到了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唉。。。同样的遭遇啊!噎,伙计,HOW GOOD YOUR ENGLISH !

借酒消愁愁更愁
哎 痛苦 你是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酒消愁愁更愁
哎 痛苦 你是知道的!

唉,,,这就叫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现在可是深刻体会到了,可是为时晚矣啊!唉,,,,现在看来还是读书好啊!还是吃国家饭好啊!现在什么生意都不太好做啊,这一行人越来越多了,也不好做了啊!唉。。。今后怎么办啊,怎么讨老婆养家啊。。。。

呵呵!!! 我们大家都选择了这个慢性灭亡的行业!

网友:
一样的呀,都被老板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一样的做法!钱收到手了,可惜是钱钱进老板兜里了,我连一杯羹也分不到,唉。。。。

那自己做老板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自己做老板呗。!

唉。。。自己有那能力就不会来被别人剥削咯。。。。~~~~(>_<)~~~~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自己有那能力就不会来被别人剥削咯。。。。~~~~(>_

现在去打工维修笔记本不都是50%的提成吗? 纯利 是维修的公仔和老板平均分吗?